求助铭瑄GT240显卡插上后无电源

楼主(2013-08-04):
一机器开机无反应,经检查是显卡问题,显卡一插上,一启动内容旁边的灯一亮就跳掉,然后是无电源状态,请问此显卡什么问题?感觉是不是短路了?
显卡是铭瑄的GT240

网友:
查下12V电压吧。

网友:
短了  你查查显卡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