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人的Y460!LED黑屏修复的后遗症!

楼主(2013-08-04):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开机外接可显示,内屏不显!首先怀疑是屏问题,于是索性唰唰拆开AB壳,更换了好几张的完好屏,结果都是黑屏!测屏接口有19V的LED升压供电,3对RGB和一对CLK,DATA信号电压和对地阻值均正常!没有查看电路图根据以往的经验屏的3.3V实测只有0点几V,后来跑电路,找主板上与之相连的元件,随后又拆开C壳,发现通到了一个102K的电阻和一个三极管的S极,。。。。。。。。。。。。。。。。。。。。。。。后来3.3V修复后开机欣喜的联想LOGO画面出现!于是装好准备交差!发现有线网卡和独显都不认,BIOS里也没有认到网卡!后来K boss说完了!被我害惨了!有可能是显卡坏了导致原屏不能黑屏以及不识别网卡的!但是已经给客户报价了!唉,,,二次报价那是不行的啊!悲剧,真TMD的害人,黑屏修好了,独显和网卡又不行!擦。。。不知道你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伙计们,,,

网友:
这事遇见过..................

网友:
还没遇见过,给自己以后留个醒。

网友:
初次报价留活口

网友:
这事真不好办了。   等于是做好人好事了。

网友:
楼主有点大意了吧

网友:
我修HP DV4 HM65的短路修好了独立显卡认不了。最后直接要他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