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无5VSB故障

楼主(2013-08-04):
原故障是电脑开不了机,按电源开关没反应,换个新电源,电脑正常,说明是原电源有故障.把原电源拆下,通电测5VSB为0,初步判断应该是辅助电源故障.打开壳检查各零件没明显的烧焦,爆管,电容鼓包现象.通电测310V电压正常,2N60P的G脚电压为0,故障是不是就在这里,因为没有启动电压,所以辅助电源不工作.拆下辅助电源的开关管2N60P,测量各脚间阻值,没发现短路.再测三极管C945正常.再断开两只串联的510K的启动电阻,发现其它一只的阻值为无穷大.把这只电阻换了,装回各零件.通电测5VSB电压为5V,绿线PS_ON电压为5V.对地短接绿线,测各输出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搞好了.本人初学维修,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各高手多多指正.

网友:
不错,启动电阻坏了!

网友:
进来学习下,我也新手,你让我看到了新手的实力。

网友:
不错,是启动电阻坏了

网友:
这类电源修的成本比较低,我喜欢修这样的!

网友:
  好  不错  向你学习  我这里也有一个金河田坏了  改天也练练 就是不知道你说的电子原件在哪里测

网友:
这个维修起来太有点划算,不错,最怕的是有些电源一坏是一整片损坏的。换起零件来贵。

网友A:
辅助电源开关管基极 向上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辅助电源开关管基极 向上跑线

基极,很好找 大多数是两个阻值相同的串联

网友:
这还叫初学,太谦虚了。

网友:
不错,是启动电阻坏了
m

网友:
这个正好能帮到我

网友:
我回去试试

网友:
真厉害,我按照你的办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