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待测试的鸿基HMK-H61A BIOS程序

楼主(2013-08-04):
先描述此机器的故障现象:触发开机就进到BIOS界面,设置也能保存、退出、重启都是档在BIOS界面里面跳不过去。因未能下到确定OK的BIOS程序去试过,所以不确定读出的此BIOS程序的好坏,如果有修到此型号板子用到这个程序的兄弟  下载去刷下试试看,出来结果后麻烦后面消息回复下
板子型号:鸿基HMK-H61A   HTM278  REV:1.0

HTM278 REV1.0 hmk h61a bios程序备份.rar

网友:
老大 我有办法解决哦。。。把电脑里面反接10个电容 然后开机把主板炸了。。。然后换板子不就好了..

网友(2018-07-25):
BIOS我验证过了好的,我的不亮,刷完正常使用,谢谢

网友(2019-10-16):
可以用的,刚才验证过了,放心下载,如果刷了不亮,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