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解------主板不通电,型号MCP68/61

楼主(2013-08-04):
主板:ONGA--mcp68/61 ver:9.0
故障:不通电
谢波器打晶振有起振,针帽有3.3V,开关针有3.3V,A14有3.3V,IO:83627ehg   61pin 有3.3V  触发开关 68有3.3V低-高跳变 67有3.3v高-低-高跳变  73pin无电压无跳变 72pin 5V无跳变  75pin rsmrst有3.3V. 个人觉得不是IO坏。把IO的73PIN 挑起 也无电压。是不是桥坏了?请老师们师傅们给点意见。

网友:
昂达这个型号的板子BGA坏的很多的,83627EHG 73脚是桥给过来的一个3V左右的信号,若没有开路,就看看PCB背面,有一颗1K的电阻坏了没,若没坏 直接杀桥99%好

网友:
非常感谢你。确实是桥的问题,上午我看到PCB板后面掉了一个电阻,编号的R175。我不知道是多大的电阻所以先放一边忙着修急的板子。下午刚看到你的回复,我立即换各103电阻上次。可以触发,点亮了。

网友:
这个明显桥坏了

网友:
桥的坏了  先加焊试下

网友:
很大几率是桥虚焊,加焊桥!

网友:
桥虚焊了。。。

网友:
桥坏的机率还是很大的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3楼说的很正确、今天上午我看到桥背面掉了一个电阻。也不知道是多大的,当时忙先放一边,下午看到3楼回复的帖子说是1K的电阻坏,立即换了上去。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