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TX的怪问题。待机0.05上电到0.30就不动了。

楼主(2013-08-04):
G455TX的怪问题。待机0.05上电到0.30就不动。然后放下电触发到0,56,好像可以了。可是在按开关又是0.30多。反复放电都是一样的情况。求助中,

网友:
G455TX的怪问题。待机0.05上电到1.30就不动。然后放下电触发到1,56,好像可以了。可是在按开关又是1.30多。反复放电都是一样的情况。求助中,

网友:
北桥的问题,修过两个了

网友:
刷BIOS试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