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VME-S2刷BIOS还是挡内存

楼主(2013-08-04):
技嘉M61VME-S2,上诊断卡跑C1,不上内存,开始几个的码就C1,开始的几个码看不清,反正没几个的码,接着就报警,然后能停顿1到2秒,又循环跑码到C1,报警声一直不停,如果上内存,也是跑C1,然后又循环跑到C1,就停这了,但是没有报警声,内存的的几个条件都满足,刷写BIOS,还是一样的症状,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循环跑C1,有可能是IO坏了,我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北桥或cpu,试试看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技嘉容易掉BIOS

网友:
用假负载测一下内存的数据和地址线

网友:
找个CPU代换试下,以前遇到一块板子,也是挡C1,换CPU果断好了!

网友:
看看内存周围有没有断线的啊

网友:
CPU换过吗,换了试试

网友:
amd 的CPU就爱坏。。但是我自己手上有块昂达的A78GT就是不过内存,换了CPU还是一样就不知道修哪里一直搁着。。请高手赐教。。内存供电正常DDR2的1.9 负载供电0.95V感觉还是正常的吧..请高手赐教...会IO坏吗?IO不是管开机的吗?

网友:
C1不一定是内存的。CPU的缓存也报c1

网友:
CPU换过多个了,还是一样,基本就三个码,50  00 C1,然后再只循环一次,50  00  C1,就停了,不上内存就报警,上了内存就不报警,但也挡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