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XP使用固态硬盘的优化工具

楼主(2013-08-04):
网上看到很多贴,都说XP不要使用固态盘,理由是Windows XP系统开发较早,一些设计上会导致固态硬盘的性能低下,同时XP的磁盘操作能力有效,容易造成大量的垃圾文件的写入,影响固态硬盘的使用寿命。SSD硬盘是数据芯片存储的设备,不同于机械硬盘使用的磁盘扇区,因此对存储设备的文件系统要求就比较高,XP不支持4K扇区对齐,4K扇区对齐对于固态硬盘的读写性能有比较重要的作用。其实,使用DISKGENIUS对固态硬盘进行处理,同样可以使用固态硬盘作为作为系统盘。笔者的电脑较老,是清华同方P5SD2 TVM /S,只能装XP,使用固态系统盘后,启动时间18秒,金山卫士提示击败99%。但需要做一些配置。
一、AHCI硬盘模式可提高硬盘性能,确定你的固态硬盘是运行在AHCI模式下,打开“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msahci”。右键修改磁盘模式为“0”,重启即可。
二、开启Trim功能减少磁盘擦写操作,延长固态硬盘的FLASH寿命。笔者使用Trimssd补丁。
三、关闭系统恢复功能,这个功能会影响到SSD或者TRIM的正常操作,进而影响SSD的读写能力。
四、关闭磁盘索引,固态硬盘响应时间非常低不需要这个功能,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读写操作有益固态硬盘。
五、关闭磁盘整理计划,这会增加磁盘读写操作,固态硬盘不会产生磁盘碎片,这个功能只会增加读写次数。
六、关闭磁盘分页,不推荐内存少于4G同学关闭此支持,但关闭磁盘分页会节省3-5G磁盘空间。
七、关闭系统休眠,对于固态硬盘来说读取速度非常快,没必要,可节省3GB的磁盘空间。
八、关闭Prefetch(预取)和Superfetch(超级预取)来讲0.1ms级的延迟完全不需要这项技术。所以关闭后性能会有提升。 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 右键点击EnablePrefetcher和EnableSuperfetch 修改这些数据从(1或3)到0;重启。
九、快速启动系统 这个功能是关闭掉系统进入时的画面,大概能为您节省2-3s的启动时间,其它选项不要动,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按键盘win+R 输入Msconfig,检查无GUI引导是否勾上了,如果没有请勾上,确定。
以上文章仅为参考帮助说明,并不做全面的可适用性保证,相关支持请点击右侧的微博进行讨论。
或干脆用优化软件:(一)ssdfresh.exe
分压卷一:

网友(2023-06-10):
过来考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