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3不充电

楼主(2013-08-04):
               没进水别人也没修过 。拿来客户电池0%不充电 单用电源 电池电源 开机用都正常!换电池新的都可以单电池开机也就是可以放电!但是就是系统下放电电量一直不变 除非重启电脑才能看见电量下去了点。电池系统换了好多遍都一样!待机下可以充电就是充电电流很小在0.3A。电池电量40%。但是开机就不充了!BIOS刷了个不行 充电芯片也换了也不行 高低端管也换了还不行 !边上小东西测正常!现在就是7脚电压充电时. 是0.4V 不充电是0V。怀疑是控制充电电流的 看来看去没思路了 请高手支持!

补充内容 (2013-8-10 12:31):
终于好了!好多天了都白忙了!原来还是买的那家电池有问题!我非常愚昧呀!谢谢大家支持!我头发都白了多根!

网友:
换充电芯片

网友:
充电芯片

网友:
充电芯处,和EC都有可能

网友:
大家认为进系统显示电池信息电量正常!就单电池放电百分比不走 重启电脑才看见下去了
                                                    还有就是接上电源显示在用交流电 没充电提示 但充电灯亮正常颜色
主要都和哪几个信号有关系呢

网友:
查 充电控制端那几个阻值正常不 印象中 有几个“三极管”看看正常不?

网友:
充电芯片一般坏的少,多数都是充电芯片边上的电路问题

网友:
查下EC给电池充电芯片信号有无问题。

网友:
主要还是要查充电电路。

网友:
充电电路比较难修。看图纸吧,或许跟EC有关系

网友:
现在又发现不用连中间针也就是直接接19V和地都可以开机显示 要不要那针没什么关系 还是不能充电!
这是怎么回事。中间那个针接个串个130K电阻 有接个下拉电阻就直接到IO了 进来电压是5.8V 过电阻是0.9V (用HP专用头)这个型号中间针没用吗?

网友:
好几天了还是没修好 IO 充电IC 所有充放IC  IC边上的小电阻电容 BIOS都换了 还是原故障!愚昧的很
             现在故障:1。在系统下放电%数不变 重启电脑才减少。能正确识别电池。
                             2。系统下用电池电源可以切换 就是不提示充电还是用交流电(电池24%新换电池原装电源换几个了)
                             3。此机用中间不带针电源和带针的没有任何变化。也就是都可以正常使用!
                             4。查了下其实开机关机都有3V左右的充电电压(也就是电池11.1V 充电时是11.4V一直稳定。充电电流0.3A 电池也可以慢慢充点电)不会此机器就是这样充电吗?

                          不会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G42 AX2,我也遇到同样的,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