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3-08-04):
两台联想液晶显示器,型号分别是GJ17L3和L1961Wa,麻烦大家看看分别是什么故障。谢谢了!

网友:
有个三星的15的屏是竖道显示,更换屏供电上的主芯片好了,楼主可以先用点屏优件点下屏,还是这样的话就是屏上电路问题了,也有可能屏坏了

网友:
下载扣分,估计这贴不会管

网友:
图片上应该是屏吧

网友:
找人帮忙还要扣别人的分?有人干这蠢事?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我不知道如何修改才能下载附件不扣分啊

网友:
屏坏 了还修个毛啊

网友:
换屏上的大IC 试试,不行就换屏吧。

网友:
唔喺屏供电就系屏坏了.....

网友:
还要分啊  砍图片估计屏坏了

网友:
屏的本身的问题,屏的简单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联想屏线会引起看着像屏坏的症状。拆开用通用板测试。还有楼主很二,让别人帮忙 还要我们下载,不扣分啊?

网友(2014-06-26):
谁下载视频,谁就是傻瓜。

求人还要浪费积分。

网友:
屏挂了 没救了

网友:
真是晕死,无能为力了

网友:
视屏我没看哥哥需要下载分啊tmd签到一次才给2分,你这一下子整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