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低手飘过

楼主(2013-08-04):
待机0.040  3  5V正常按开关不触发,刚开始把故障定位在了不触发,测slp_3#有3.3V、再加上客户说之前认不到硬盘,以为桥不良待机状态就发出了slp_3#信号 ,于是把hm65桥换掉了。桥换掉后故障依旧  刷了N个bios故障依旧
                                                                     仔细观察可调电源电流变化,待机0.005自上电到0.093看来故障判断错了    查到CPU电压无    穷追到底发现CPU电压的开启受控于3D3V_S0     测Q3604   G极有4V左右    S极电压2V左右    上图中所有原件都测量过了都是好的   唯独   R3621
330K阻值不正常    心想此电阻作用不大  把R3621摘掉后机器不自动触发了     待机0.01按开关可以触发到0.09再掉到0.01  按开关瞬间测量Q3604  D极为2v左右    彻底没思路了    请高手指点  机器型号是联想V470 I3独显   版号是:la470   10250-A

网友:
先把Q3604的G极电压修正常再说,好了估计就OK了.

网友:
转换MOS管的G极控制电压明显不正常啊,应该是18V左右,楼主可以动态测量这个电压怎么被拉低了,另外你取了得那个电阻是S0转S5电压的时候放电用的,如果这个电阻没有有可能导致软关机的时候屏黑了但风扇还在转,也就是电路没有完全关闭

网友:
Q3604的G极电压4V左右很正常    理论计算分压后为4.651163V    没问题

网友:
pm slp-s3#应该是3.3V的,PM SLP-S3应该是为零才对,才能截止Q3605使RUN-ENABLE为15以上,开启RUN电压

网友:
呵呵  是的   #号没写   已经重新编辑了

网友:
重点应该是C3606和D3602上,G级电压应该在12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