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更换电路板无法上螺丝时如何固定

楼主(2013-08-04):
弱弱的问下,大家修显示器碰到电路板无法用螺丝固定时是如何解决的,小弟新手,勿喷。

网友:
热熔胶长时间用会不会出问题,一到热天这胶就变软,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
线扣扎一下

网友:
买一捆   热熔胶   用树胶枪   把他强行固定在显示器后盖上就行

网友:
用绳子捆住不掉下来就哦了  实在不行 就外挂外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