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显示器VGA出错!

楼主(2013-08-04):
三星S22A330BW显示器VGA出错!加电不接信号线。显示无信号。插上VGA没反应(依然无信号)。插上VGA后关一下屏。再开黑屏。
本人维修小白。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这个是通病 刷BIOS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帖子介绍,搜一下

网友:
驱动板上有BIOS,八角的,SPI的

网友:
是不是从官网上下的那个升级文件?

网友A:
很NB,照你方法我还真修好S22A330BW这台机子了,哈哈,连接在主机上,用好的液晶下载好软件后,打开QQ并远程,在连接上三星液晶,另一台和看三星更新,一会更新后,自动关机在开就OK了,哈哈.谢谢

网友:
这是三星显示器的通病,刷程序吧。。。有个在线刷的。。就是楼上的那个。

网友:
刷mcu程序  就能解决了,或者论坛上有用vga线直接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NB,照你方法我还真修好S22A330BW这台机子了,哈哈,连接在主机上,用好的液晶下载好软件后,打开QQ并远程,在连接上三星液晶,另一台和看三星更新,一会更新后,自动关机在开就OK了,哈哈.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NB,照你方法我还真修好S22A330BW这台机子了,哈哈,连接在主机上,用好的液晶下载好软件后,打开QQ并远程,在 ...

其实我有更好的办法。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562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NB,照你方法我还真修好S22A330BW这台机子了,哈哈,连接在主机上,用好的液晶下载好软件后,打开QQ并远程,在 ...

其实我的办法比你的还方便。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562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