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心得

楼主(2013-08-04):
案例一:
故障现象
一台配置为MMX166处理器、T2P4主板,32MB内存和3.2GB硬盘的兼容电脑,使用的操作系统为Windows98。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亮,电源风扇也正常转动,但计算机并没有启动,也没有出现开机自检画面。
分析及处理
据该机使用者称,最后一次使用该机的时间是4月26曰,他运行Word时出现了白字蓝屏故障,关掉电源后再次启动便出现上述现象。听说4月26日这个日子,估计是CIH破坏了这台电脑的主板BIOS芯片和硬盘,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重写BIOS。
对此进行了如下处理:
1.把该机主板上的BIOS芯片拔下,插上另外一块正常的T2P4主板的BIOS芯片,然后启动电脑。此时只能从软盘上启动,该启动盘上应包括该种型号主板的BIOS升级程序(BIOS升级程序在主极驱动盘上可以找到)、比如Award的BIOS升级程序是Awdflash.exe。
2.运行Awdflash.exe,按照要求备份一个BIOS文件,备份完成后用损坏了的BIOS芯片替下正常的,然后继续进行Awdflash.exe的下一步骤--将刚才备份的BIOS文件写回损坏的芯片中,刷新BIOS的过程只需要几秒钟时间。到这一步时,BIOS已修复。
3.该机硬盘也被破坏,好在上面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将该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安装Windows98后恢复正常。
上面修复BIOS的方法便是大家常提到的“热插拔法”,这种方法需要带电拔插BIOS芯片,有一定的风险,但只要操作者胆大心细、一般说来还是安全的(笔者用这种方法修复的十几个BIOS,从未出过什么问题)。同时“热插拔法”不需要其它设备(如擦除器等),操作简便,不失为业余条件下的首选方法。
案例二:
故障现象
一台586兼容机,配置为INTEL 430TX主板、Pentium 100MHZCPU、16MB内存、Trident 9680显卡、Segate 1080MB硬盘。开机后出现两种不同情况:①屏幕无显示,出现“死机”现象,敲任何键都没有反应(显示器、主机电源指示灯亮),亦不能听到任何自检声和报警声;②有时能正常工作,用Kv300最新版清杀病毒,发现硬盘无毒,但若关机或者热启动即出现第一种情况。
分析及处理
1.因屏幕无显示,故首先考虑是否是显示器或显卡的问题。找来一台同型号的显示器更换,故障依旧。打开机箱,更换一块好的显卡,开机后显示正常。
2.关机,重新启动,故障重新又出现。又将显卡转移到其它的几个PCI插槽分别测试,没有任何改善,排除了PCI插槽的因素。
3.找来一块好的ISA显卡插入后开机,故障消失。重新热启动,屏幕再次无显示。
4.取下显卡,重新开机、发现主机自检时没有听到显卡故障的报警声。故怀疑与内存有关。
5.拔下内存条,调换顺序,首先安装原第3和第4条内存条,然后重新开机,OK!屏幕显示内存为8MB(每条为4MB)。关机,再安装第1和第2条内存条,开机、显示为16MB、故障消失。找回原来的显示器和显卡,并将显卡插到原来的PCI槽上,开机后一切正常。
从故障发生的情况来看,是因为数据在装入内存(主要是RAM的前64KB)时出现错误引起的。从内存条来分析,是由于第一块内存条个别芯片不稳定或是质量不良,在电脑启动寻址时出现了错误。
案例三:
故障现象
一台配置为PII 350CPU、64MB内存、Abit BH6主板、8.4G硬盘的兼容电脑,启动时出现黑屏故障,并且计算机发出紧急的报警声。
分析及处理
该机运行在133X3.5=467MHZ下,一直较稳定。上述故障出现于一次玩《极品飞车3》时,当时系统突然崩溃,之后就再也无法启动。有报警声表示电源、主板、CPU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显示器上显示画面前便已死机并报警,则说明从自检CPU后到显卡之间的某个硬件出了问题。符合上述条件的只有内存和显示卡了。
PC133规范未推广以前,运行在133MHZ外频下的电脑,其内存条(PC100)、AGP显示卡(工作于133X2/3=88.7MHZ)均处于极度超频状态、相比之下内存条更容易出问题。用一根LGS 7K的64M内存条换下原来那根杂牌的,电脑顺利启动。
现在市面上的PC100内存条质量也参差不齐,劣质的PC 100 SDRAM内存条在100MHZ下还勉强顶得住,等上到124MHZ、133MHZ这些高外频时便多半要出问题了。本例便是如此,长时间工作在133MHZ下的杂牌内存条终于因为过度发热而烧毁了。
案例四:
故障现象
一台配置为赛扬366CPU,华硕P3B-F主板、华硕V3400显卡、6.4GB硬盘、64MB内存及普通声卡的兼容电脑,在超频情况下使用,运行一般程序时正常,但在播放MP3后系统死机。
分析及处理
死机是在播放MP3一段时间后发生的,所以初步怀疑是MP3播放软件冲突引起的,但经过更换其它的MP3播放软件后故障仍未排除。同时经过降频使用发现仍有故障,又排除了超频引起死机的可能。后来仔细检查与播放MP3有关的各硬件,发现声卡芯片上的温度非常高,几乎可以“烤鸡蛋”,在声卡芯片上加装了散热风扇后,故障消失。
案例五:
故障现象
在Windows95系统下安装Windows98,安装将结束时出现对话框:“按立即启动按钮,计算机将立即重新启动、否则15秒后计算机将自动重新启动”。启动后蓝光闪过,死机。
分析及处理
初步分析可能是某些硬件设备冲突造成的。将除显卡外的其它扩展卡或设备拔掉,再安装Windows98,如果仍出现上述情况,可在开机时按下F5键,用安全模式启动Windows98,然后将显卡驱动程序解压到硬盘。在“设置”-〉“控制面板”-〉“系统”-〉“设备管理”中,将自动设置的显卡和监示器驱动删除,再安装随卡的驱动程序后,将安装光盘从光驱中取出,重新启动计算机。在Windows98启动后开始提示发现新的硬件设备,正在安装软件,选择从磁盘安装显示卡驱动,再将原来的显卡驱动程序安装后即可。
为什么要取出安装光盘呢?如果不取出,Windows98会固执的安装上它所认定的驱动程序,根本不给你选择的机会,所以将光盘取出,给它来个釜底抽薪。

网友(2013-11-25):
这样陈旧的资料,没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