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心得2

楼主(2013-08-04):
案例六:
故障现象
在使用Windows98操作系统时忽然死机。重新启动后,双击“我的电脑”,还是死机;按“Win+R”,死机;点“地址”,死机;启动资源管理器,死机;右击任意一处,死机;点击Quick Launch中自己创建的Word图标,死机……
分析及处理
首先怀疑是系统受损、遂重装Windows 98,再装上各种驱动程序。重新启动,继续死机……盛怒之下,进行了“Fdisk/MBR”、“Format C:”、“Format D:“Sys C:”几项操作,装上光驱(Toshiba 16x)的驱动程序,重新安装Windows 98操作系统,一切复原,没有死机现象。随后一股脑把所有的驱动程序都安装上,包括主板、IDE、显卡、声卡等,重新启动后双击“我的电脑”,又出现死机!本人一不上网,二来两个月没买D版光盘了,杀毒软件刚升级,这是什么道理?
先Reset到安全模式(Safe Mode)下看看!自检过后,紧接着出现“Verifying DMA Pool DATA”,“Starting Windows 98……”,迟了一步,没按F8,但这一迟不要紧,迟出正果了!DMA!刚才装IDE驱动程序时似乎有这个选项,被我一路回车过去了。快快,连按两次“Ctrl+Alt+Del”(没死机,真是万幸),按F5进入Safe Mode,先把IDE驱动程序卸掉再说,之后再按两次“Ctrl十Alt十Del”、OK,正常了。再看驱动程序,果然有个“PIO”、“DMA”的选项,被我回车成了PIO,模式不同.于是Windows 98就不认识了,当然死翘翘。由此可见:驱动程序决定了硬件的工作状况,是性命攸关的大东东,一定要仔细看好每一个选项,做好每—步操作。
案例七:
故障现象
一台联想电脑(P166/16MB)在玩游戏时死机,先用KV300(V++)检查,未发现有病毒,将Windows 95的command子目录下DOS启动文件覆盖根目录下同名文件,再启动后,先出现Win95启动画面并立即出现提示:
DriveSpace Alarm#15
A Program has corrocted memory belonging to DriveSpace Further disk activity could result result in the loss or some or all of the Data on your driver. Therefore, Driverspace has halted your computer.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sult your online help or document.
然后又死机。
分析及处理
这和Windows 95使用的DriveSpace文件有关,可能是病毒或其它原因(包括非正常关机、系统不稳定等)造成的。可以在开机时按F8键,出现启动菜单,选择以前版本的DOS,进入DOS6.x(也可用带光驱驱动的DOS6.x启动软盘启动计算机)在DOS6.X下执行光盘上Windows 95的SETUP,选择“恢复被破坏的文件”即可把该文件恢复。
如果重新安装后,玩游戏还是死机,可能是游戏光盘质量差、光驱纠错能力不强、内存不足、需要安装EMM386软件等原因造成的。
案例八:
故障现象
在启动电脑时,屏幕上显示“Error Loading Operation System”错误信息而死机。
分析及处理
此错误信息的意思是“装载操作系统错误”,此信息是在读取分区引导扇区出错时提示的。可能的原因有:
1.分区表指示的分区起始地址不正确。例如,把分区表项第三个字节(起始扇区号)由1改为0,即指示该分区的起始地址为指示磁头、指定磁道上的第0个肩区(此位为物理地址,扇区号应由1开始),INT13H读盘失败后,即报此错。
2.分区引导扇区所在磁道的磁道标志和扇区ID损坏,找不到指定的扇区。
3.驱动器读电路故障。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多数是随机性读错误,因为系统引导能进行到此处,至少说明已正确地读出了一个主引导扇区。
当遇到此错误时、可以使用磁盘医生NDD来直接恢复分区表。
案例九:
故障现象
一台电脑使用昆腾大脚1.2G硬盘。某日,在玩Win98的“空当接龙”游戏时,系统提示“读盘错误”后死机,热启动后显示:Disk boot failure. Insert system disk press enter.
使用软盘启动后,转c盘,提示:
Invalid drive specfication.
使用sys c:也失败,使用Fdisk命令,得到一声提示和信息:NO fixed disks Present.
把CMOS参数设置为默认值,把硬盘设置为自动检测。保存后重新启动,内存检测OK后,显示:
Detecting HD Primary Slave…QUANTUM BIGFOOT1280A.
System Configuration信息框中的提示是:Primaster disk: None.
重复上述操作一切如故。后把硬盘拆到正常电脑上,被告之检查不到硬盘。
分析及处理
真是硬盘坏了!使用低级格式化可能还有救,但希望不大。昆腾的硬盘有专门的DM软件,可以请朋友从网上下载或从本地的昆腾代理处拷贝一张昆腾的DM盘,做最后的尝试。
案例十:
故障现象
一台电脑使用赛扬300A,AL007的PCI声卡,将电脑超频至100MHz外频后,死机频繁。查看BIOS中的CPU的温度,仍保持在30度左右,也没有发现任何病毒。
分析及处理
死机很可能与超频有关。赛扬300A的超频能力并不能让人十分放心,而且主板也不能十分肯定地支持100MHz外频。由于超频并不完全取决于CPU的温度,所以在正常的温度下也可能死机。降频即可解决此问题。

徐州海云弯不张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你在   那里下的哟   98 都来了

网友:
楼主哪里找来的资料呀,98的?

网友(2013-11-25):
找来这样陈旧的资料,没什么用的!!!

网友(2014-02-07):
资料太老,而且都怀疑是不是你写的

网友:
是楼主N年前的心得,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