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5V电感发热,待机偏高

楼主(2013-08-04):
如图,在待机时会产生3.3V和5V,嗨哟1.05V供电给MCP79大桥,待机为0.05A,型号为华硕1201NL,二修机器,修好后是待机0.03A,能触发至显示,第二天交货居然无显示,待机电流0.07A,同时触发掉电,1.05V电感慢慢发热至烫手,换过供电芯片后又好了,第二天又出问题,现在把桥摘掉一样发热,待机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既然桥拆掉了还发热,看看PQ17是否导通了。

请问PQ17在那里呀????

网友:
查查PC147正常不啊~

网友: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说到PQ17的,不过在发此贴前我确实换过这管子,我看没效果就没在意,今天看到你回复,我测了下,D极有1.05V,触发后G极也有14V,但是S极莫名其妙的没能产生转换电压,我直接短接发现不在掉电了,U供电也能出来

网友A:
楼主的修机思路看不懂,桥摘了做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修机思路看不懂,桥摘了做什么?

+1.05VS去桥里面,我是想看是否后极短路,这思路常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5VS去桥里面,我是想看是否后极短路,这思路常见吧

不常见。。。。至少除桥之外的没确定排除摘桥不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