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3V、5V,不触发(HP CQ40 LA-4103P)

楼主(2013-08-04):
今天拿到一块板,HP CQ40 LA-4103P的,待机电压3V、5V能产生

但是不触发
接下来检查EC的工作条件:
1.供电3.3V有

2.用示波器打晶振的波形,为32.768Khz

3.适配器的侦测信号——ACIN信号电压为3.3V

4.盒盖信号LIDSW#为3.3V

5.EC的复位信号——ECRST#信号为3.3V

6.BIOS的1、2、5、6脚的波形也都有

理论上这些条件满足之后,肯定能触发的。
为什么还是不能触发呢?
没思路了,哪位大神能帮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  这板子我修到过四块了 不触发有三块都是bios

网友:
pwrbtn有跳变没

网友A:
触发开发有没有跳变 RSMRST#正常不,VCCRTC.CLK  RTCRST# VCCSUS3_3,正常不?

南桥的待机条件也查下

网友:
CQ40好像BIOS爱坏

网友:
EC条件貌似木有问题了,查查南桥吧!

网友B:
楼主怎么不刷BIOS呢  有些问题是问不出来的 只有自己亲自动手修好了 才会慢慢积累经验的

网友:
楼主忽略了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开机键   ----   EC      -----南桥的条件 要全部满足了才能正常开机。。如果还不行。 刷BIOS  要不就是 件 损坏了

网友:
没见LZ查SB的条件哟。开关是不是好的,上面有电吗?按开关有跳变不?

网友:
看看南桥吧 这个机器 貌似有一组供电的电感坏...(不记得是哪个了)

网友C:
多谢你,哥们,早上一量,EC32脚的ON/OFFBTN果然短路

换个EC,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你,哥们,早上一量,EC32脚的ON/OFFBTN果然短路

换个EC,问题解决了!!!

不客气
能修好最好啦

网友:
这款还是比较好修的,经典的仁宝架构.

网友D:
on/offbtn是开关机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on/offbtn是开关机脚吧。

嗯,是的

网友E:
我觉得你的方法不是怎么好 不能触发 你就查EC工作条件 先查EC有没有输出不是更好  有输出 查南桥 没输出再查 EC

网友:
呵呵!这个板子刷BIOS是很久就有的问题了 。

网友:
量了EC的工作条件,还有触发通道好不好,这个也是要查的啊,像开关到IO开路怎么办是吧,这些都要查,触发信号的有没有跳变等!

网友:
你说的太不清楚了,不知你在说什么?让大家好何帮你啊

网友:
嗯,你说的这个情况我都量过了,上一块板修好了,现在又拿到一块不触发的,条件也都满足,不用示波器,用万用表在EC32脚量都能看出高——低——高的跳变,BIOS的波形也都是好的
但是就是发不出PWRBTN和RSMRST#信号
我感觉是EC坏了,但是老师说要我接着查条件
思路有限,不知还要查哪里。
亲,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一般条件都是供电 开启信号复位信号有没有吧

网友:
查一下南桥待机有不,RTC电路

网友:
先刷BIOS。供电时钟LID ACIN正常的话,再看南桥晶振。不行就从RSMRST前后按时序推断。

网友:
查了半天没查EC开关脚有没有跳变。无语。。。。。。。

网友:
思路不对,就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不刷BIOS呢  有些问题是问不出来的 只有自己亲自动手修好了 才会慢慢积累经验的

,刷个BIOS好了多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你的方法不是怎么好 不能触发 你就查EC工作条件 先查EC有没有输出不是更好  有输出 查南桥 没输出再 ...

是呀,我咋没想到呢?学习了,经你这么一说,以后修板思路更清晰了!!

网友:
谢谢分享,我手上也有这板,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发开发有没有跳变 RSMRST#正常不,VCCRTC.CLK  RTCRST# VCCSUS3_3,正常不?

那就网后面查咯,看看看南桥的工作条件啊。供电晶振复位开关信号等BIOS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