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3010 不开机

楼主(2013-08-04):
在修机器的时候客人老打电话催机器什么问题,好了没有,,,,,有木有觉得很烦呀?
昨天来了一台DELL  N3010的机器,客人说是不开机,和客人沟通一下,把机器留下来,因为机器太多了没时间整她的,就放那里的,哎客人老打电话催烦得很、废话不多说,看机器
接可调电源,待机0.01A正常,按一下开关,开机指示灯亮了,0.02A等5秒左右掉到0.01A开机指示灯也不亮了,神马情况。拆机器
拆开发现这机器只有3V待机,没有5V,还以为就是这个问题呢,换了一个8206B待机芯片,很显然是木有效果的,然后很快刷了个BIOS。结果一样。没办法了打开图纸先看看。
从图上看+5V_SUSP这个待机是要按了开关过后才出来了,说明刚才就走错路了

+5V_SUSP是由SUS_ON这个信号而来,从EC的100PIN发出、怪不得没有5V待机、看一下这个图,是第三步才出来SUS_ON,那说明前面还有两步了,
量了一下3.3V_ALW_ON同样是第三步产生,这个信号有了,回到第二步按开关电流也在变,说明这第三步是正工作的,那为什么SUS_ON没有出来呢。后级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看看后面都连了些什么东西。PR60是没有的,就只就EC 100PIN   PR98   和PQ17和PQ18这几个上面了,

为了正实第三步是不是正工作的,把EC的100PIN翘起来按开关,漂亮的一个3.3V电压出来,说明推理是没有错了,把SUS_ON后面的东西一个一个的断开,当拆到PQ18的时候,有效果了,SUS_ON可以正常产生了,问题就在这里,现在的电流是0.05A,量了一下内存电压出来了,拆了PQ18那么+15V_ALW这个电压是不出产生的,因为要SUS_ON出来了过后把PQ18的D极电压拉低才会出来+15V_ALW,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15V_ALW没有出来,是不产生南北桥显卡电压的,说明刚才那个0.05A只有内存电压也是完全正常的。(+15V_ALW还有接到别的地方就不上图了哈,)
    现在也就是说问题就在这里了,把+15V_ALW修出来,正在这时个让人蛋疼的电话铃声又响了,又是这个客人在问,哎,,,,,本来想给他找一个QP18换上去的,他这么急我也管不了啦,看了一下图只要把PQ18  D极电压拉低,+15V_ALW就出来,这里SUS+ON和PQ18本来就是一个开关做用,索性把PQ18  D极和S极用一个O欧电阻连起来,反正客人在催,我也没时间找那个W72了就是PQ18了,上电待机电流0.01A按开关0.87A。装上CPU,内存,电流一路狂奔,DELL的LOGO展现在我眼前。

多的不说装机测试,一小时过去了,两小时过去了,.......四小时过去了,没有问题,叫客人来拿机器。
本来想说她两句,搞维修你以为是炒菜呀,想快点就把火打大点呀!我还没有开口那妹妹说,师傅实在不好意思,不是我急,是因为我明天要交报表,晚上回去还得加班做出来呢,因为明天周一!我一想也是哈,都有难的时候,好吧我不说你什么,后来她又说了,价格都没有关系,只要机器修好就OK,MD我听到这句话,脱口而出480。那妹妹二话不说,给我了500个大洋,我这个心呀,一下子就爽朗多啦!哎,,,发现自己就是这么贱,看到钱钱就心里痒痒的。给徒弟们买瓶水,剩下的都放自己兜里!
没整说对的请多多请出,本来就修这子我还没有用上20分钟时间。测了四个小时就叫客人来拿了。
怎么我整的图纸没有显示呢

网友:
图支上传上吧!我需要这个图啊啊啊!谢谢

网友:
480你收少了。。。哈哈他都开口说钱不是问题  问题是他很有钱

网友:
不明白师傅为什么要用0欧的电阻连起来。直接用铜线连起效果不是一样吗?找个0欧的电阻运没有剪栽铜线快,我一直都是用铜线连。

网友:
呵呵,你们那行情很好啊,电路我们这100,

网友:
又一个黑心奸商啊!!呵呵我修4台同行机子也就480啊

网友:
我怎么没碰到这样的客户呢?

网友:
DELL很多机子都是没有待机5V的

网友:
480不少咯。。

网友:
手上现在有台一样问题的,还没有报价,我感觉最多不会超过200,

网友(2013-10-05):
正好用的上

网友:
PQ18料板上很好找嘛,但换了也不一定就好,要看控制信号

网友A:
楼主没查到根本原因,第二天就返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查到根本原因,第二天就返修了吧。

麻烦您老人家看清楚的了再说可以不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也是SUS_ON没有。IO的100脚翘起来也没有,楼主我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呵呵 。。 480啊,我这得修好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