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15板,开机针无电压

楼主(2013-08-04):
今天修块杂牌915板,开机针无电压,跑线图如下,6脚接地,8脚对地值28,跑线发现,8脚出来2根线,一根向上,经一个电阻接5VSB供电,另一根线向下,绕个圈后到一个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地。找不到其它的线了。也没找到连通的孔,请教大家都是怎么来开关针的。

网友:
很明显io挂了,阻值25太低了,你找不到其他线很正常,因为主板很多线都是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