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有供电,G31-M7 TE主板

楼主(2013-08-04):
内存供电1.8V 显卡供电12V 北桥供电1.2V 可是CPU一点电压也没有,CPU核心供电蕊片是L6703,我手上没有这个蕊片,想换也换不了,15脚VCC有12V核心供电了,可是17脚EN没有输出电压,我就跑线路了,跑CPU17脚供电脚跑到一个3个脚的二极管相通,我就把那个二极管去掉,以为CPU供电出来了,等主板冷却后开机还是没有CPU供电,这次脑子快要爆了,继续按CPU17脚跑线路,又跑到了一个电阻相通的,我就拿万能表来测原来是分压电阻的,12V进来分压出来的电压是0.4V左右,我就怀疑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我就用电阻分压器来代换电阻,12V进来第一个103电阻第二个是102电阻 分压出来是1.09V左右,我就把这俩个电阻来代换,换上去后,放在一边冷却了一会,那时候我的心一直在跳,希望真的是这俩个电阻出的问题,等不了啦,就拿起主板插上诊断卡开机,看到跑b0了,我就测CPU供电有1.2V了 再测时钟电压也有1.6V 复位5V,我就关机后再插上内存,惊喜的事情来了,跑马了跑b2 9b d5 d6 2c 2A 37 38 b1 00 跑到00后我就插上显示器一看,好开心哦,有显示了 呵呵

网友:
楼主,还厉害,恭喜啊!呵呵......

网友:
不错啊。运气真好啊。

网友A(2016-05-09):
最怕修这种加焊就可以,冷机又不行的板了,问题难找

网友B:
最好附上图片讲解。

网友C:
楼主把你的电阻分压器晒出来我们看看吧

网友:
学习了,楼主好历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你的电阻分压器晒出来我们看看吧

几年前的主板 现在没有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附上图片讲解。

13年的 16年才叫我上图 这不是为难我么 下次再碰到就上图给大家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修这种加焊就可以,冷机又不行的板了,问题难找

可以跑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你的电阻分压器晒出来我们看看吧

有分压公式啊

网友:
我还遇到挑CPU的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