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OS管救活一个康舒IP470

楼主(2013-08-04):
       话说12天前在论坛发过一个帖子——《头疼的康舒IP470》帖子里面已经细说了电源是如何挂掉的,以及电源内部电路的图片和各个元件的惨状!帖子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1319-1-1.html              今天总算修好了,上来说说过程。这个电源维修过程蛋疼的一比~~~首先这电源挂的时候,是开机保护的,烧了陶瓷保险管,在不了解电源电路的情况下,贸然换上一个新的保险管短接绿黑线。一上电瞬间保险就黑了~~~MBWC。有这么倒霉的吗?后来直接上论坛求教具体出问题的地方,坛子里也找过好多帖子,具体都说先检查高压区,没问题再检查后路!
       完事……完事手里头只有个MF47,好吧!那就在路测量,在路测一般都不怎么准,也没什么维修经验,大部分元件检测都有短路现象,没办法啊,没吸锡枪和烙铁,都是白搭。朋友那里有烙铁和吸锡枪,但是借人了。。。MBWC!!!只能扔在墙角那里发霉。再后来,吸锡枪和烙铁还没到,居然不小心把自己的MF47给摔了,外壳有点散架,表头直接不动了,WCNMLGB啊,30块上天了。
       之后从朋友那拿了吸锡枪、烙铁外带一个N年前的电子表,开始动工!各种拆,各种测……三个压敏电阻完好,热敏电阻的常温阻值是2.5欧姆,那电子表用二极管档测小电阻,都是蜂鸣的,我以为挂了,其实还是好好的!虽然炸开一部分,阻值还在,另外论坛上说直接短接也没事,主要防止浪涌电压带来的后患而已。GBU605整流桥没挂,大电容充放电正常,接着拆两个大功率MOS管——2SK4115,一测,卧槽,一个完好无损,另外一个CBE全短路。再拆下后面的开关管,全部幸存!!!好吧,既然查出坏的MOS管,也是它造成的短路,那就上维修店买还不成。老家这边是个小乡村,维修店大都不进这类场效应管的货,有的也是小功率,大部分是拆旧板子拿元件维修的,而且主要是维修电视机、功放机、DVD、电磁炉等。倒是电磁炉的IGBT管有一堆新货……有个年纪比较大的大叔,问我这是修嘛的?我说电脑电源,倒是挺热心,说一般不修电脑电源,没进这类元器件,但是却嘱咐我说焊上新元件先别上电,串一个灯泡~看来维修的都有这样的习惯啊。没办法了~~~没元器件卖啊!咋办?只能上万能的X宝了。
       说说X宝吧,买电子元件,主要就看华强北那一带了,集中营啊!我不光是买这只4115管,其他设备维修还要再买一些零碎品,但是~~~你懂的,X宝虽然万能,但是样品有个起拍量,问这店,问那店,最少五个!一般十个起。算了笔账,这些东西总共下来,报价最低的一家是80包邮,最高的是120外带邮费。……有的维修就只需要那一个器件,买五个那不留着四个在墙角发霉吗?而且这元器件成本,再加点钱就是一个全新、质量可靠的电源。外带以前在外地的时候,买这些器件加起来总共也就20块左右。纠结啊!!!最后~~~你懂的!找小店,钻石以下的,而且坑爹的是居然找到一家新开不久的,店主开始还是不松口,除了4115管,其他五个起拍…………后面使出杀手锏——刷信誉!照我单拿器件~店主同意了!虽然我是挺邪恶的,但是~~~没法啊!好吧,加了点其他器件一算,42包邮了。
      这次X宝买了3个2SK4115管,以防万一嘛!烧了还有的换,散新件,一只6块!三只18~中午去取了快递下午就给焊上,测试了一下各路输出电压正常。再然后就上来发帖了!!!
无图无真相,下面上图。
1.维修所用到的各种器件,烙铁什么的还给朋友了,没上镜!

2.炸开的热敏电阻,继续服役!

3.更换了的高压瓷片电容。1kv681pf,亮点是那颗电阻,棕棕(白?银?金?)金绿,也上论坛说过。

4.挂掉了的2SK4115

5.维修全景

6.电源整体做工,一般吧!

7.焊接技术业余再业余了!呵呵~

好了,这电源就这样起死回生,维修的东西是挺少的,但是过程有点蛋碎!发上来跟大伙分享~也没什么经验,纯交流学习!

最后的福利~~~
躺尸多天的电脑机箱。

自己的外设。

改天更换下鼠标微动,再换套键帽!就完事了~

网友(点评):
这是康舒的电源?翻修后改标的吧?

网友:
这是台式机吗?修了这么多天够耐心的

网友A:
别的我不说 我这看到了LZ挺有钱的  拿这么好的席子来垫这些有点可惜哦  应该是鸿富席子牌的吧

网友B:
LZ哪的?这么不发达?不是吃这口饭的吧。唉。人比人气死人咧!!!

网友C:
写了好多啊 ·。辛苦,,,,楼主把电源弄到席子上修~、、、

网友D:
楼主修这电源还真不容易的。。。。。不过IP470我记得之前爆出问题是纹波有点大,貌似比较容易用坏硬盘。

网友E:
楼主把电源修了这么多天够耐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我不说 我这看到了LZ挺有钱的  拿这么好的席子来垫这些有点可惜哦  应该是鸿富席子牌的吧

LZ的老家其实只算小康家庭而已,垫子的牌子我就不知道了!电脑在房间里,所以就扔席子上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哪的?这么不发达?不是吃这口饭的吧。唉。人比人气死人咧!!!

其实LZ是回家考SYDW的!然后电脑就挂了,自己维修而已,不是混这口饭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了好多啊 ·。辛苦,,,,楼主把电源弄到席子上修~、、、

电脑在房间里,也没什么平台修,就扔席子上了!其实焊接的话是在地板上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这电源还真不容易的。。。。。不过IP470我记得之前爆出问题是纹波有点大,貌似比较容易用坏硬盘。

这问题倒是没碰到过,坏的一个硬盘是之前显卡坏了,经常性死机!重复重启引起的坏道~后面在保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电源修了这么多天够耐心的

其实主要是没工具和元件,中间也很忙,浪费了好多时间!

网友:
都不去研究维修的过程,都去研究席子去了,唉…………6

网友F:
楼主花了42元钱买配件???有这40多块钱去电脑店里能收5-8块废电源,什么配件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要原因是开始没工具,后面没元件!修的时间久了。

是啊,我看你也没什么工具,更用说配件,你可以考虑专业点

网友H:
哈哈,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维修界的精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哈哈,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维修界的精英

其实发帖的时候还是你回复得最热心了!!!思路什么的都照着你的走,新手遇到困难最怕的是没人教你,特别感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花了42元钱买配件???有这40多块钱去电脑店里能收5-8块废电源,什么配件没有啊。

其实主要是买了3只4115管,其他元件是朋友顺带叫我帮忙买的!总共是42~不是单纯我这维修花的42。话说农村这也没维修电脑的,镇上面有,来回跑的路费还不如直接淘宝呢。假如当时维修店里有常用的7N90卖,那就不用花费这么长的时间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