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花屏

楼主(2013-08-04):
一开机就开始花屏,进到系统桌面就没看到怎么花,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不花,以后是屏的问题,换了屏还是一样,请教各位大哥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呢

网友:
加焊ATI的显卡,我修了几台了

网友:
是啊, 加焊显卡试一下啊

网友:
排除内存和CPU后  换硬盘装新系统,如果还花肯定是显卡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今天碰到一个偶尔会关机,在研究中,碰到一个华硕的也是这样,偶尔会关机。最近到碰到些偶尔会关机,和偶尔开机正常偶尔开不了机,神呐,全是难啃的骨头啊。

网友:
看看排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显卡 lvds  部分虚焊

网友:
都觉得是显卡

网友:
这款机散热设计有缺陷,显卡问题,重新植个球比较好,加焊用不了多久还会出问题。

网友:
先加焊显卡试试  不过加焊的用不久

网友:
首先要排除屏线的问题,再怀疑显卡

网友:
个人感觉是  屏线氧化...  如果屏线排除了  那就只能加焊显卡了

网友:
外接正常,显卡也会导致这个现象的。

网友:
都搞几台了,加焊显卡改强转 OK,搞完收工,没有返修过的

网友:
你这个机器应该是集显,001的北桥,干吧

网友:
先换个排线看看,最后显卡问题了,重新植个球比较好,加焊用不了多久还会出问题。

网友:
先看看排线,最好重新弄一下。不行的话就是显卡芯片了~

网友:
换个显卡吧,一次搞定化。

网友:
这个应该是集成显卡的 干北桥 独立显卡的还没遇到过花屏的直接8声报警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都换了还这样,那先看数据都有了不,如果都有了那就…………烧啊

网友:
昨天刚干了一台联想的机器,和你一样的故障。显卡加焊一下就好了

网友:
果断加焊显卡啊!不过ATI的修复%不是很高。

网友:
显卡,排线,屏,都需要排除。工作条件也需要查!

网友:
修过是屏线的问题,外接不花 显卡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先加焊试试。有屏线先换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