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有几十电脑USB接口全部被锁

楼主(2013-08-04):
今天接到公司有12台电脑,usb接口全部是锁的,公司要求解开,不知道怎么解锁,求高手指点一二,注:主板USB接口没有坏是公司买电脑是要求对方锁的USB接口,设计院的电脑怕资料被偷所以公司才锁的USB接口,本人试了好几种办法都不行,办法一清空BIOS电池 失败 ?方法二 bios芯片重新刷官方下的BIOS重新 失败? 方法三 攀达计算机USB控制器破解版 就去弄了也不行。主板是ESC P33T-A 1.0 。 求救

网友:
如果是BIOS设置里禁用了USB接口,一般开机后按DEL(AMI的可能是F2键),进入BIOS设置界面后,将后看到INTEGRATED Peripherals,打开子菜单找到USB Controller把它改成Enabled就可以了,Disabled是禁用,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找到问题了,靠卖电脑那个人真牛,把主板背面四个USB接口的中间两根数据和时钟用焊锡连在一起。USB就不能用了,最牛的是短接主板的4个USB接口中间2根。怎么连前面面板的都不能用,没明白郁闷?

网友(点评):
硬伤呀,这卖电脑的也太强了,板上短接了,前面板的也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
额,确实很多公司这样子,富士康也这样子的。。。

网友:
我还在想是不是把USB的那个保险给拆了呢!~居然还有这招!

网友:
这个是好方法,如果用BOIS锁,懂点电脑的人都会解,不会都会度娘。这个硬伤就是牛。

网友:
这样也行,我也试试

网友:
学习了。。。。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牛X,这方法都能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