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上网本U101不触发维修,不过问题比较怪

楼主(2013-08-05):
主板型号:明基U101
板号:JR1
地点:山东即墨
维修时间:2013.8.2
故障:不触发
拆机后,待机是0.008,按开关没有反应,测电感PL5 PL4  3VPCU 5VPCU都正常,于是
测转换的S5电压没有出来如下图:

图纸分析测前面的出来的15VPCU,发现没有出来,后先把PQ32 PQ 34短接,待机为0.1,触发后能正常上电接屏可以亮机,确定就是这个升压这一路有问题,但不能这样交差,待机时候不该有的电压都出来的,断续找相关电路分析如下图
于时测PD8的1脚,没有输出15VPCU,首先怀疑就是这两个升压管子问题,去广达的板子找相同的升压管子换上还是一样,没有出来,于是把PC71 PC72 PC75 PC74都找相同的电容换上,就是在这板上别的地方去拆下来补上去,大小容量都是一样的,因为别的板子难找到一样的电容,后还是一样,最后把PD8拆掉后,PD9的1脚有9.5V左右电压,一上PD8就没有了,PD8的一脚变成3.3V左右,而PD9三个脚和PD8的另两个脚都是在4.8V左右的电压,就是怀疑15VPCU这边有问题,后来再把PD8管子拆下来,不装,放在PD9位置上面,还是会升压到9.5V左右的电压,证明这些电容和升压管子都没有问题,应该是后面的问题,后来搜了15VPCU所去的位置

后来发现去掉了PQ29,那PD8的1脚就有14V左右的升压,后来想了半天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去掉PQ29就会正常了呢,怀疑PQ29不正常,但测量是好的,就算是对地了,上面还有一个PR109 1M电阻,也不至于拉低了到只有3V左右的电压,测量此电阻如图

好的就不管了,想了很久,为什么就不出15VPCU,又没有短路,把PQ29换了一个还是一个熊样,还是不能触发,后来以为是升压电压有点低,人为给他一个15V的电压过去,发现待机变成0.01,能触发,电流一直上去,接上屏能亮机了,以为就是这个二次升压出问题了,修了半天还是一样,没有办法,人为弄一个15V的电压过去,将19V VIN变压为15V,找了一个电阻标123 和一个标为332
将19V降到15V,之后飞线到PD8的1脚上面去,电压还是给拉低,待机时候,那个PD8的1脚变为4V,触发还是不行
后来发现将变压出来的电压连到PQ29的3脚
时候待机变为0.1,应该就是后面的S5电压在没有触发之前就出来了,但触发后,电流也上去,也能亮机,这样就认为这个1M这里的问题了,为什么在经过PR109就不能触发,后来换一个标有222的电阻上去,那个15VPCU待机时候还是给拉低到4V如图,
、亮机后15VPUC正常,如下图
,也能亮机
最后放弃找引起这个问题的根源,能亮机就行,进系统什么也正常,、
最后一张亮机图,上面那个人应该是本机的人,不过里面桌面有好看的电影:
帮解释一下:帮分析一下为什么会造成15VCPU给拉 低,还有为什么把那个PR109电阻换小的就可以正常触发了,最后附上本机的BIOS,图纸,点位attach]638990 benq jr1

网友:
是的,要确定还只能一个一个的折,肯定有一个被拉低了。但是直接又能够拉通,说明控制开启的管子应该没问题,问题还是在控制15V那边才对。看了我想了下…………但是也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