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20万能驱动板

楼主(2013-08-05):
请问,一方正FD280-CB显示器,用的屏是LTM200KT03,驱动板坏了。想用6820万能驱动板代替,请问如何改线?显示器用的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CN3接口接电源板12v供电,CN2接口连接高压板ON/OFF ADJ .CN10为按键板接口,通用版接口是7个按键的
,按照你显示器的接口改,CN8为屏线接口30针插,按照你的屏需要的屏线来选择屏线。CN9为vga接口,还有一个接口需要跳下跳冒跳为你合适的分辨率。

网友:
谢谢老师。屏线是片插的。屏上的信号接口定义(Singnal Interface Definition) LVDS-30P2C8B-160A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屏线是30针双8的,但是6820的驱动板在1600*900的分辨率上只列出了单8和双6的跳线帽接法,我应该怎么设置跳线帽呢,再一个,可以用双8的针插屏线来代替片插的吗?

网友:
驱动板上标示着ABCDEFG 有白色点的 表示插上跳冒。没有点的不需要插跳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