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P5KPL-AM SE不触发的思路

楼主(2013-08-05):
一块华硕P5KPL-AM  SE的小板IO为华邦的73脚挑起后,焊点上有0-3.3V的变化,焊上73脚就为0V了是不是IOIO:83627EHG-A 坏了还是IO旁边的零件坏了,具体怎么查还请大师们帮帮忙

网友:
很明显IO坏了

网友A:
io把电压拉低了、内部损坏、 找个一样的型号换上去

网友:
对对对 楼上说的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o把电压拉低了、内部损坏、 找个一样的型号换上去

有没有IO周边的零件影响到IO的73脚电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IO周边的零件影响到IO的73脚电平呀

你换个IO先吧

网友:
华硕的机器比较难修,板子上连个字母标识都木有

网友B:
不知IO83627EHG-A多少钱呀哪里能买到,换一下真的不容易

网友:
淘宝有卖的,几元钱。

网友:
这个IO很常用的,W83627DHG的,随便都可以在料板上找到

网友:
W83627EHG-A可以用W83627DHG直接代换,我都换好几片了

网友:
我比较喜欢修不上电的,先查查信号,懒得查就1换IO2换南桥,能好百分之九十

网友:
这个型号,我维了几块不触发的,都是电源接那边的绿色线接头没阻值,是通到CPU最上面那堆线的,绿色线断的,我也是新手,表达有限,只有这样了,楼主查一下吧

网友:
很明显IO拉低电压了  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IO83627EHG-A多少钱呀哪里能买到,换一下真的不容易

差不多10几块钱 你先看看72脚连接PSON有没有电压  没有就从ATX14脚连接的一个是没有装电阻的焊盘上飞线到72脚连接的330电阻

网友:
查主板开机电路的5大待机工作条件3大触发信号

网友(2016-07-12):
先换IO试下,,不行就查73脚相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