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HP540

楼主(2013-08-05):
今天刚接了一个  惠普HP540的 笔记本   按一下开机键 灯闪一下
各位大侠能不能给说说什么位置的问题呀     新手没思路呀

网友:
刚才拆开一看 爆了几个芯片  由于没有相机从网上找了个图片  请高手指教这都是什么芯片

网友:
cpu供电芯片。。。

网友:
去找找点位图看看嘛。

网友:
貌似上面那2个是场管吧

网友:
上面两个是场管下面的四面有脚的是CPU供电芯片

网友(2014-06-14):
问题有点模糊,最好找图纸修,先把主板短路修好在说

网友:
赚点下载分 好穷··

网友:
你这也太新手了吧,连笔记本的元件你都不认识,怎么修啊!!!长得是场管。四方的是芯片。

网友:
刷下bios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