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的触摸板和指点杆都不能用

楼主(2013-08-05):
就是两个鼠标都不 能用,求助?
其这的都能用,

网友:
其它都能用,大神们帮帮忙???期待中》》》》

网友:
联想X201I    其他都正常,就是两个鼠标都不能用,求助?...

网友:
估计是EC的问题

网友:
把触摸板摘下来  再试试指点杆 看看是不是触摸板坏了?

网友:
拆开后,看看是不是下面小按键坏了,还有旁边那个芯片,看排线接口那是不是接触不良,测EC是不是正常。

网友:
这两个只要有一个是坏的一起接上就会一起不能用,只要下一个,试另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哥们,把你的bios备份下,传上来吧,论坛的老些刷拉,风扇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