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 断剑C.A69T奇怪问题

楼主(2013-08-05):
今天修到一批主板,七彩虹主板  断剑C.A69T的,开机正常,进系统不到2分钟,就死机或无显,经测北桥无供电,CPU无供电,进几分钟或是扒掉电源又可以正常开机,反复这样,北桥加焊之后,故障的一样,把北桥边上的电容更换之后,故障依旧。在好主板上拆了一片北桥的供电芯片换上去之后,故障的还是依旧。现在没有了思路请各高手帮忙,谢谢,产上图片

网友A:
测一下是不是桥坏了,供电下管D极对地阻正常为40左右,10以下为桥坏,AGP槽数据线对阻值600左右正常

你在哪看到AGP插槽了?????

网友:
桥坏了应该会点不亮呀,它可以正常使用,只是时间不长,应该是哪里个供电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是不是桥坏了,供电下管D极对地阻正常为40左右,10以下为桥坏,AGP槽数据线对阻值600左右正常

桥坏了应该会点不亮呀,它可以正常使用,只是时间不长,应该是哪里个供电不良吧?

网友:
查桥供电的外围元件 注意有无虚焊、、、、

网友:
可以进系统,说明主板电路基本正常了,进了后就死机而且桥供电也没了(当然CPU供电肯定也没了〉。我以为先看内存供电,CPU供电,滤波平稳不?因为不平稳会导致死机掉电的现象。再不行,应该是桥本身问题。

网友:
同意 上楼的  供电不良的多

网友:
桥的本身问题,

网友:
可以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