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A液晶屏,电源板供电管子型号?

楼主(2013-08-05):
管子已经炸了,不知道型号,哪位有板帮看下,还有供电IC型号?
板号:715G4174-P04-000-001M
先谢过了!

网友:
没看懂  是电源管理芯片   还是驱动版那边的

网友:
谢谢,已经换板了
是电源板上的供电管

网友:
用比如法,比如这个是LD7552 那他的第四脚连接的RT电阻是100K,比如则是SG6841他的第五角连接是XX的电阻额 其实我也是菜鸟 要是RT电阻对上了。 接下来就查查引脚 比如启动供电,是高电压还是低电压。然3后看他的300下来后 是限流还是降压? 所以别的芯片不敢说,这个PWM芯片我还是有点信心能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