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PLUS全板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3-08-05):
这个板没有找到点位图,找了一个相近的P5G41T-M LX的点位图。查全板无复位,PCI时钟也没有,查时钟电路,时钟开启信号C_PG,只有0.1V,查这个信号只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是CD2双二极管第三脚,另一个是CRN5的822排阻,CD2的1脚和2脚电压正常,那就只有822排阻有问题,更换此822排阻,问题解决。

网友:
同意楼主,这个是华硕的通病了,822排阻坏得多,在南桥旁找就行,

网友(2016-11-08):
赞一个,解决问题直接明了.时钟芯片不开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