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55开机掉电问题论坛上很多人未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3-08-05):
接手二修戴尔1555开机掉电 按下开机键电流大小不固定的掉电有时零点一有时零点六这范围点掉  徒弟加热PL5和PL4这两电感范围的正反面偶尔能点亮  排查了PL5PL4这片未找到问题  我接手后发现PQ16这个二级电压未开启 它受控于PQ32 当按下开机键后PQ32一脚的+15V_ALWP能稳定在十四伏左右 但PQ32的三脚的电压出奇的低最高只能上到5V这肯定不对 于是更换PQ32无果 再查温度保护电路PD10这点 把PD10 PR171 PR157 PR158同时断开 按下开机键还是掉电 于是再把PQ16直接连通 未开机电流上到零点一六 这是因为二级电压未开机时已给桥供电了造成的 不管他电流大的问题 按下开机键 此时电流上去了一阵高低电流后机器点亮了 PQ16的控制级4脚电压也有14V了  但是为什么要直接搭通PQ16和去保护呢  直接去保护也不行 单独直接搭通PQ16后反而3.3V都不正常了  原来搭通了PQ16后造成+3.3V_RUN已经到了Q6上了 导致Q6导通了拉低了主3 5V的+3.3V_EN2  维修暂时迷茫了  仔细分析还是感觉问题在PQ16的3.3二级电压上 再顺着+3.3V_RUN 会不会是在待机的时候某条支路会先给个3.3V上去 但是排查了还是无果  冷静思考一下 既然搭通和去保护后PQ16的控制级都有14V的高电压 会不会是PQ16没有开启造成的保护掉电 论坛上有一样的故障说在PQ16上摸一下都能开机 那问题还是锁定在PQ16处再返回PQ16观察 发现没有了PC104这个小电容  思路开始清晰 难道是PC104是一个提高功率因数的电容 马上加上PC104   OK  顺利开机   总结下来是自己忽略了PC104的作用 以前看见在这个位置都以为是一个滤波的电容 此处却作用重大  提醒大家以后在维修的时候不要忽略小电容的作用   历时三天断断续续的维修告一段落   附上此机PDF图纸供大家参考

DELL STUDIO 1555 - QUANTA FM8 DISCRETE - REV 3A.pdf

网友:
这个的确是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这个PC104是功率因素电容?理论上没它应该也行啊!有15伏电压3.3伏应试就过去了啊

网友:
确认是这个电容引起的问题

网友:
PC104是掉件还是直接没有装?当时。楼主最后这个故障的解决方法就是加了一个电容上去就好了是吗

网友:
是不是没有这电容导致电源信号不稳定,才造成PQ16无法完全导通????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定这个电容问题的,求指教

网友A:
pc104有没有应该没大问题吧,是不是pr92有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104有没有应该没大问题吧,是不是pr92有点问题??

是二修机 图纸是应该有  但没有了被上家取掉了

网友:
楼主你要说清楚好不好  这样搞的新手们都听不懂

网友:
呵呵 ,可以学习了 ,第一次遇见这类电容有提高功率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