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A785-M复位灯两秒闪一次,反复复位的维修

楼主(2013-08-05):
查桥无1.2V供电,内存槽下方的两个供电管无控制和输出,并且诊断卡复位灯反复闪,跟供电管控制脚线路,最后查到POQ86下面那个PORN1的822排阻坏,更换822后问题解决.

网友:
YOUSHI又是 822的 电阻啊

网友:
。。。 真心搞不 明白了,到底是标题党呢,还是LZ打错字了?
不管是AMD intel  供电 时钟 PG 复位  连基本的供电都没有,如何出复位?

网友:
一般情况下,如果桥没有供电是没有复位的,但这个板桥没有供电,但PCI复位电压有3.3V并且跳变,这种情况比较少

网友:
谢谢,学习了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