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G是屏坏了,还是显卡坏了

楼主(2013-08-05):
显示屏花屏,但外接显示器,显示器不亮,如图

网友:
屏线和主板相连的一端,和屏相连的一端都重新清理过了,也不行

网友:
这个本子外接显示器还有什么要求吗,我就是先把显示器先插在笔记本上,再开笔记本的

网友:
我修过这样故障的,是显卡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用替换法比较好

网友:
先换个屏啊。。不费事。~~

网友:
若是屏坏了,你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我看还是显卡有毛病吧。。。。

网友:
外接显示器开切换一样不显示就是显卡了

网友:
楼主 俺建议您先换个好点的相机 再发图让我们帮您鉴定一下  免得弄错了 几百块钱 到不如买个相机照清楚再传了呢   这种质量的相片一定会对我们的判断出现本质性的误导的

网友:
先替换嘛,周边的东西都试试,最后是显卡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高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E42的 好像显卡没有那么易坏啊 还是先看看屏吧 我的是触摸板与喇叭坏 现在已解决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屏坏

网友:
看上去,感觉像是屏的问题,楼主不妨换个屏上去试试呢?

网友:
你那个好屏试试就好嘛,简单做起

网友:
外接一下在来判断问题      像这种机     主板问题  直接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不用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
这机器也是有显卡门的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一个一样的  是屏的问题  先代换屏试一下吧   不行在搞显卡

网友:
黑一块白一块,屏坏的机会很高,换个屏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