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P43L不过内存的维修实例

楼主(2013-08-05):
捷波P43L主板,不过挡E0内存,实测发现内存系统总线的120脚只有0.62V的电压,正常应该是3.3V,打值335119脚一样,看来是上拉电压出问题了,跑了一段时间的线路没跑出来;于是从ATX电源的橙色线上接一个472的电阻再飞线到内存插槽的120脚,开机偶尔能过内存,太多数时候不能过;测电压在1.1V2.2V之间来回的跳变,于是在料板上的内存系统总线上拉部分拆了一个67X的上拉电阻装上去,测试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不懂,是不是电阻阻值不对,472过大了?

网友:
67X 是 48.7 欧阻值

网友:
没看太明白

网友A:
不知道你把电阻怎么弄的,能说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把电阻怎么弄的,能说一下吗

把电阻的一边接到ATX 橙色3。3V,另一边接到内存槽的120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电阻的一边接到ATX 橙色3。3V,另一边接到内存槽的120脚!

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电源 橙色线 3,.3V那里飞线 吗

是,直接过去的

网友:
这个办法,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电源 橙色线 3,.3V那里飞线 吗

不能直接飞线,必须在橙色3。3V和内存槽120脚之前接一个上拉电阻,因为那是一个信号;我也有不经过电阻直接飞线过去,但还是不过内存,打值变成30多,后来接了上位电阻才OK的,如果是SPD供电的就可以,SPD断线的我都是直接在橙色3。3V飞线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