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902进系统途中掉电 进PE掉电

楼主(2013-08-05):
大电容是WR 2R5901的,是拆掉换六个330小电容,还是不拆再并联两个330小电容

网友:
拆了  按5个电容 上去  5个安起来容易  中间可以焊

网友:
一边三个  另一边二个  、中间焊接地

网友:
最好是拆掉。。。

网友:
先加2个不行,在换。。换的时候注意别掉点

网友:
这也是个通病吗?

网友:
直接换了它,接上6个33O电容,如果位置不够可以用拖锡带减断焊上,再加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