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51G AMD独显通病一例!

楼主(2013-08-05):
待机电流0.01  裸板触发到电流1.2几后轻微跳变! 内存换了不行  加焊北桥 显卡都不行 还是1.2几 最后看了下COMS电池电压只有1.7V了  换了个3V的电池上去  直接亮机!

网友:
高手 高手  高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典型的RTC电池电量不足。

网友:
amd的板电池电压低一般都不会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