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43T 无复位

楼主(2013-08-05):
我今天接了这个板子,南桥附近有个PQ602烧穿了,我换掉了,无复位,还老是重启,跑了线路不知道它是干嘛的,没图纸也没点位图,所有供电均正常,时钟有(但没挨个量),求大神给份图纸,或者点位图。

网友:
现在好多主板都是供电都有了没复位 我都几块没绣出来

网友:
我今天的一块pci复位只有2.5V,打了pciA15阻值1200多,加焊了南桥阻值增加到了1900多,复位电压还是2.5V都不知道修什么了

网友:
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从电源8脚往上查。

网友:
现在的主板集成度高,桥挂的几率大,行情又不好。

网友: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2013-09-05):
有没有时钟啊,

网友:
有的主板维修价值不高了

网友:
南桥的 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