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华硕 M3A78 跑EE

楼主(2013-08-05):
空板上电,复位灯频繁闪亮,上假负载,VTT 0.9V ,CPU 1.5V,PG 1.8V ,复位1.8V,VDDA 2.5V,内存供电1.8V ,桥供电1.2V,上CPU,跑EE,刷BIOS后,依然EE....,无头绪了。。。。该从哪儿下手?
刷BIOS

网友:
我也碰到了期待结果

网友:
我有两张这样的板,没解决,期待结果

网友:
检查下主板电池,加焊下时钟芯片。

网友:
是内存没过吧?

网友:
查内存s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