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PL-AM所有供电正常跑9b

楼主(2013-08-05):
急~~~请高手指点,不插内存也是跑到9b

网友:
终于修好了,谢谢没人指点。

补充内容 (2013-10-8 19:01):
是BIOS旁边电阻虚焊了,加焊一下就OK

网友(2014-03-26):
p5qpl-am 9b 通病啊,加焊或者换822就好。

网友(2014-08-12):
我换了怎么还没好呢?

网友(2014-09-29):
以前换可以好,今天我的循环跑DO 98 CC   一直跑,有时候压压南桥可以点亮,以为是空焊了,加焊, 结果一样,以为是加焊不成功,再次加焊,还是一样,又压了桥 突然停在9B 卡住,放手  跑内存  到点亮,估计是桥旁边的原件虚汗,把桥旁边的822换了都,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咋搞了,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SPD, 1脚  都正常。。。vtt也正常,不知道咋搞了。。。。

网友(2015-01-28):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南桥坏了  换一个也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