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PL2-E不解思路!

楼主(2013-08-05):
今接到一块华硕主板,客户放这里留个电话就走了,难道板子后,我测试以为是好的,可以过会傻眼了,请看,此时插上键盘也不管用,连BIOS都进不去,从一开机到亮机就走到这里就不走了,上网查查意思是说没有检测到键盘!CMOS数据/时间不确定的机箱侵入!致命错误,,系统停止,清除CMOS也不行,bios刷过还不行,电池电压正常,换过CMOS电池也不行,无奈之下,来论坛逛逛,无意中看到有一个仁兄和我的现象类似,于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去维修,上边说chass上有跳线,把相连的管子S72去掉,把105改102了,我看到后直接把此管子摘了,不装,开机居然好了,就是IDE接口附近处有一个三条腿的管子,找到点位,查到此处 ,不知道此管子作用,请问有没有高手修过此故障???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我发现时跑时不跑的板子,都跟CMOS电路有关,可能跳冒电压不稳定,还有32.768晶振也不稳定。今天有一片板子,点排针有时能跑码(一切都正常,能显示开机画面),有时候不跑码(有复位),但无一例外,手动复位后都可以跑码(也就是点复位排针)。
没有思路,为什么按主板的时序复位就不行了(但复位灯正常啊),需要手动复位。谁有思路,该具体查哪里。
另外奉上管子图:

网友:
那个是个场管,小芝麻管。。这种细节问题就不必追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