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升压电路

楼主(2013-08-05):
想用PT4110做个升压板子,5v转10.4v。电路图大致如下,可是Vout为25V,测FB处电压为0.8v,pt4110资料中FB参考电压为0.3v,怎么回事呢,怎么才能得到10.4v?感谢您的赐教。

网友:
哪个是FB啊。。是330K和10K电阻分压的那个脚吗???

网友A:
把10K改成28K试试的

网友B:
按照图中提供的参数:输出电值为25V,FB为0.4V,R1用820K欧姆电阻,R2用12K+1.2K电阻串联,最后得到的分压值为0.4V,最好用1%的精密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图中提供的参数:输出电值为25V,FB为0.4V,R1用820K欧姆电阻,R2用12K+1.2K电阻串联,最后得到的分压值 ...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按理说FB为0.3v,330k和10k的搭配,输出为10.2v。但实际情况是输出了25v,FB电压为0.8v。这怎么回事呢?谢谢您的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10K改成28K试试的

这样改的依据是?谢谢您的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按理说FB为0.3v,330k和10k的搭配,输出为10.2v。但实际情况是输出了25v,FB电压为0.8 ...

芯片就是根据反馈的电压值决定输出电压值,你调整了分压电阻大小,就可以调整输出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就是根据反馈的电压值决定输出电压值,你调整了分压电阻大小,就可以调整输出电压值。

那分压电阻调整有什么原则?比如要输出10.4v,应该怎么调整?感谢您的赐教。

网友:
如果楼主实在纠结。。就找个可调电阻先代替330的电阻边调边测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是的。
引脚上面两个是IN,SW,中间一个是EN,下面两个是GND,FB。

10K改成28K的话。。FB的电压就更高了。。。

网友(2013-09-06):
看不懂啊唉唉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