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242CA LED显示器使用30分钟后瞬间黑屏

楼主(2013-08-05):
LG E2242CA LED显示器使用30分钟后瞬间黑屏,电源指示灯也灭了,过1,2秒后又自动亮了,之后反反复复都是这样,拆开显示器,屏有一边很热,其它地方不热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高压板有问题了,检测下你的高压板有没电容鼓包的情况。

网友:
先检查有没明显损坏的和虚焊的  电感高压包等  不行就刷MCU

网友:
高压板可能坏了,先改个通用高压板,判断下故障部位。

网友:
这个没有高压板,只有驱动板

网友:
如果改高压条应该怎样改?

网友:
屏的底部有一边非常烫手

网友:
TB上买个通用点灯条,就像改LCD通用高压板那样改!

网友:
但屏的底部有一边非常烫手,LED屏发热量应该很低的,这怎么解释??

网友:
检查地方,电容是否鼓包 是否不良可直接换了。其实你说开30分钟黑屏的话 我个人觉得还是不良,你要重点检查驱动板的供电,用热风枪去吹下驱动板的供电部分然后开机试试 看能不能开的起来。驱动板的 供电部分要严抓。其实你自己曼曼插把 这不太好说 我也是学徒

网友:
终于修好了

网友:
不是,是电源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