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通病刷机

楼主(2013-08-05):
小白第一次修三星。没遇到过。论坛发贴求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5447-1-1.html

查了好多贴子。终于今天刷好了。把好心情秀一下。顺便把刷机过程发出来。

查贴子总结的经验:刷机要注意的问题:1、软件从官网上下载。2、刷机的VGA线一定要用好的,最好是原装的!3、刷机的时候不要断电、断VGA线。

本人刷机时没用另一台电脑(有贴子说用两台电脑。每台上个QQ号。要刷的机器接好电。发远程给别一台电脑。连接好后换上待刷的屏。从另一台电脑控制待刷的屏。这个办法除了麻烦。其实是最安全的。最起码能看到显示结果)。而是在一台电脑上直接刷机。下载软件—安装—重启。好了之后先用鼠标点一下刷机的快捷方式。(注意是点一下。不是双击,)然后换刷。确保电源线和VGA线连接正常、稳定。换好了按一下回车键(这一步不用再说明了吧)然后就是耐心的等待。。。。到什么时候呢?显示器上的电源指示灯灭了呗。灯灭了再开就OK了。
本人文笔不好。说的不对的地方望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
一直用dvi+vga双路输出的路过。标书刷三星毫无压力……

网友:
问下,楼主刷的是哪一种型号的三星
,啥故障

网友:
用软件在线刷的吧没试过呢

网友A:
我用一台主机两个输出显卡口.分到接待修屏和监视屏

网友B:
取下来  硬刷  不行吗  感觉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来  硬刷  不行吗  感觉更快

其实不用拆机这个就刷了。真的觉得比硬刷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一台主机两个输出显卡口.分到接待修屏和监视屏

这个真没试过。详细描述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