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开机掉电 多时维修

楼主(2013-08-05):
是同行说自已的机用着就不亮了 ,他拿来是裸板来的 广达代工板KL5 开机0.19A掉电 反复开一样的掉电 现在要查条件了先从电查 这么快的速度掉电 只有用波波测了。3PCU 5PCU +15V 1.5CPU 3V_S5 5V_S5  3VSUS 5SUS +1.5SUS 3V 5V 1.05V 0.85V 1.8V 都正常 在查HWPG3.3V正常  就是CPU不出来 测电压一个个元件找真累呀, 在打CPU那块电感 MOS 电容阻值都正常,在测CPU主供电19V正常,在开机用万用表测VDD VDDP 5V正常 主开启OV问题出在这里了 VRON是经过PR5 到CPU供电7脚的,是由EC发出测OV  在测SUSON MAINON VRON 条件 前2者都正常 就后者不正常 在开机测VRON就有跳变电压不是很高 以前我修过现在I系列有的VRON 电压1.05是正常的 想必VRON电压出来了。就是掉电 这机修了3个多小时下班了 本人修机不习惯乱动芯片查条件在动, 第二天早上 在来开机发现一个问题 开机时几个电源灯都闪亮了 以前就一个灯亮。说明有部份条件出来了 之前可能那个信号不正常 压下PCH电压有上升到0.8A 在掉下来 果断加焊PCH 在试机电流0.4- 0.8 0.9 1.4A  亮机 在回去测VRON 1.05V
信好没有去换CPU供电IC 这样修起来没什么技术,CPU供电不出和PCH有关 是什么原因 希望有高手

网友:
你也喜欢美国摔跤啊 那人现在退役了吧 哈哈  你技术可以啊 有时间交流下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老师就是老师 你这么一说我都了解了一点 你说那试验我明天去试试看 这机被我修出来 现在疑问真像大白,多谢饼哥

网友:
楼主,需要这份图纸,求分享!
83102757@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