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EHG 可以用什么IO替换啊?

楼主(2013-08-05):
W83627EHG 可以用什么IO替换啊?如题,已经测试了开机针脚,低压差变压器都是正常的了。怀疑这个IO有问题,但是不知道这个针脚的那几个针脚是测试点。往高手帮忙。

网友:
W83627EHG,待机供电61脚,RSMRST#75脚,PWRSW 68---PWRBTN#67---SLP_S3# 73---PSON# 72 脚;建议原型号代换,最后一位是F的也可以。

网友A:
你有这个IO的图纸吗 我想看看图纸。那样以后自己也看的懂些。老问人也不好

网友:
IO代换最好原型号···2脚的可以随便代换·2脚以上最好不要随意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有这个IO的图纸吗 我想看看图纸。那样以后自己也看的懂些。老问人也不好

网友:
你现在手上有什么型号的IO.有原型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