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MXE-FOXCONN-N15235跑马D0维修

楼主(2013-08-05):
G41MXE跑马DO

首先刷了一下BIOS没有效果。。。。所以直接加焊了一下CPU座子,以前很多主板跑DO都是座子的问题,

CPU底座加焊完成后显示00就郁闷了·把BIOS文件重新刷回原厂的!又跑D0啦!!!

郁闷 !!!

后来 想了想也许是北桥出了问题!果断加焊北桥!由于有客户在做系统!加焊的时候就没拍照片了!

加焊 北桥完成后上电开机!正常了

顺便发一个我自己备份的这款主板的BIOS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初次写写的不好不要见怪!!

网友:
不懂拒绝 -10 严禁灌水
易点小弟 -10 严禁灌水
mjnbalj23 -10 严禁灌水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inter的 北桥很少需啊 楼主人才

网友:
945的北桥坏的蛮多哦

网友:
学习楼主维修经验来的,以方便自己维修时提供思路

网友:
貌似以前修过INTEL的D0一般是座子的问题多

网友:
这么果断干桥。。哇!

网友:
中文诊断卡

网友:
富士康的G41这么快就修到了,果断干桥。。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诊断卡啊·。。。呵呵·。第一次见·。有点稀奇

网友:
这种主板北桥很少坏的,好多都是CPU座子,还有GB的南桥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这种主板我以前换CPU座子一天要换几个,英特GB的南桥也是换的也不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诊断卡啊·。。。呵呵·。第一次见·。有点稀奇

中文诊断卡!笔记本台式机两用!!!但是笔记本我基本不用诊断卡!笔记本基本看电流!

网友:
能桥信心和能力必高

网友:
我刷BIOS 就好了 谢谢

网友:
中文诊断卡,不准,我一直把它放在那里睡觉呢!

网友:
富士康的G41这么快就修到了,果断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