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三星s22a330bw屏板上 U6 U7烧了·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3-08-05):
U6 U7烧了~上面型号是C960H  网上找不到这东东·!!怎么办·!!

网友(点评):
AZC099-04S

网友:
感觉像端口保护二极管之类的器件,看他的解法:除了信号输入,是不是就是电源和地了。

网友:
到图纸上找找看看他是啥样子的,另外有这个管的料版都比较新,,,,,三星料板应该有,一定要同等兑换

网友:
找屏街口附近的管子换上就可以了吧   应该有很多的吧

网友:
是屏线反接烧的??从别的屏是取下来同样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不是LDO哦

网友:
网卡接口附近有这样的东西,也是六脚,两边四脚是信号线,中间是一个地 一个5VSB,我估计跟这个元件目的是一样的ESD 静电防护

网友:
试试看了
,,,

网友:
全部拆掉  不装了可以的。

网友:
这管子意义不大。。全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