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换显卡后的悲剧...

楼主(2013-08-05):
     一客户前几天拿一台IBM T40 过来,开机报警,确定显卡问题,报价换新显卡,客户同意换,等新芯片换回来装上去,一切正常,看他系统挺慢,就帮他重新做了系统(机子配置:CPU Pentium(R) Processor 1.8G ,内存1G 一代的 7500独显)试机一天,正常的很,第二天客户过来取机走了,本以为一切结束了,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真是让人烦。第四天客户就打来电话说,机子放下载好的视频会一卡一卡的,他说就像人吃撑了,打饱嗝一样(比喻的挺生动),我说你拿来我再看看吧,机子拿来后在我店里放视频一切正常,客户在我店里放了整整一天视频,天黑拿走了,第五天一大早我还没开门,客户已经等在我店门口了,他说不行,还是卡  他说没坏之前放视频不卡的,我放了2小时,一点也没看到像他说的卡,我说再帮你做个老点的系统吧,做完系统,又试机半天,没问题又拿走了。第六天又打来电话,他说还是卡,我接到他的电话头皮都发麻了。。。。神呀救救我吧!他说在你店里就不卡,你来我家看看吧。没办法我就去了他家,也不远,也想看看到底什么样的卡,去他家以后他放那个视频,还真像他说的一卡一卡的,卡一下隔十来二十秒又卡一下,我说我拿回去再看看吧,机子拿回来后,再放他那个视频一切正常,我用暴风看在线的720P电影也一切正常,我有点想不通了,想是不是我换新显卡有问题?但在线看电影又一切正常,客户说就看视频卡,有时候放MP3也会这样,其他正常, 这下我也蒙了,昨天又拿来了,说叫我帮他解决,头皮又开始麻了。。。  今天把他原来的显卡又换回去,试了一下,有结果了,奶奶的,一开始放他那个视频就一卡一卡的,奶奶的,根本不关新显卡芯片的事,白忙了一场,现在机子还在我店里,不知道怎么搞了。。。 各位同行帮我分析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这样的情况  (播放器换了N个了,不关播放器的事,硬盘我也换过了,也不是硬盘的问题) 头大了现在

补充内容 (2013-10-6 13:00):
T40 问题解决了,是无线网卡坏了造成的! 感谢大家

网友:
也不是他那个视频的问题

网友:
焊一下南桥试试啊

网友:
这样的破机器还有什么好修的 直接换新机器不就得啦

网友:
还真古怪,搞个硬盘试试

网友:
看这个情况非常像CPU散热问题。不要往大的想尽量往小的想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换显卡的时候把显卡周围的原件烤坏了或者掉了 仔细观察 仔细测量

网友:
适配器电压不稳吧!

网友:
晕啊  无线网卡坏了
老机器了 以前遇到很多

网友:
这种机器还在搞啊

网友:
一个显卡钱 快吗一个机器了  楼主也真有耐心哟 还给这个机器换“新”显卡!!!不错的毅力 值得我去学习.....

网友:
联想的不好修,就是修好坏的也快

网友:
我也有一个也这样

网友:
会不会是适配器的输出不稳定?

网友:
应该还是系统问题吧,不行直接装个安装版的试试

网友:
这几天我也遇到很奇怪的问题,有些按常理解释不过去,但又想不出所以来

网友:
板子也才100多吧,好像,直接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