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N68S+主板

楼主(2013-08-05):
开机跑41,是不是内存不过呀?我测试了内存旁边电感1.98V,正常,第一脚 0.98V正常,238脚3.34V正常,119 120 3.34V正常,断电测试119 120对地阻值 119为600 120为593,这里是不是有点问题?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请告诉告诉我 下一步怎么做。

网友:
换内存。刷BIOS,拆串口芯片

网友:
断电测试119 120对地阻值 119为600 120为593,这里是不是有点问题?
   这是正常的     跑41内存没问题的    刷bios

网友:
楼上的高手,我已经刷BIOS了,刷后能显示,但是提示是BIOS检测错误,进BIOS后设置再重新启动问题依旧,好像是只能刷一次的样子还是需要设置那里呢?。我是官方下的,谁能给我个BIOS啊?映泰N68S+的,主板上是这个编号,但是我刷后提示检测错误,请指正。

网友:
我肯定是官方网站下的 然后还去了驱动之家下了。都不行的。我也说了,你这信息回的没什么作用呢

网友:
学习学习啊,以后说不定能用上

ヘ.、 -10 严禁灌水